求助:飞利浦107S56开机图象抖动,5分钟后正常

楼主(2008-07-04):
飞利浦107S56开机图象抖动,这种抖动象水波一样,上下左右都抖,而且随着开机时间的延长抖动慢慢减弱,5分钟后正常。抖动时测量二次电源的200V,80V,+12V,-12V,7V电压正常,看故障现象感觉是哪个元件不稳定,更换过初级400V 150UF的电容,更换过场部分的TDA8172和它周围的电容(不管是电解电容还是瓷片电容全部代换),都无效,请各位大侠给点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大家都帮帮忙呀................

网友:
消磁电路检查下,直接把线圈拔下来。

网友:
是不是换过的行管不和用哟、、、、、、、、、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消磁线圈拔下过无用,未曾换过行管.........

网友:
可能是行部分电路的问题

网友(2008-09-04):
请问修好吗?今天刚碰上还没修好.

网友:
电源部分的问题,问题就在开关管的S极0.27三个并联电阻反馈回到1507那个56K的电阻可能变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