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家悦U2112开机没任何反应

楼主(2008-07-04):
联想 家悦U2112开机没任何反应 插入检测卡不跑字,RUN灯不亮,内存是好的,电源也是好的,就是主板和CPU 问题,可是手头没有CPU,无法代换试验,查CPU供电管正常,但是CPU不热
哪位遇到过 求教了!!!

网友:
这不是什么特殊的故障
就是别人遇到过也不能给你什么启发,因为这是一个范围非常广的故障
首先,你肯定要确定U是不是好的.
如果U是好的,那就属于不跑代码故障,需要查的地方非常多
各处供电、时钟、复位、BIOS,SB、NB…………………………
自己先到新手区和专题区去看看相关帖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