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升mx440 刷bios求助

楼主(2008-07-04):
耕升的mx440 8x 64m无法启动
网上下了个BIOS刷了
结果仍不行
只好用PCI卡启动,自检画面显示有30几个VGA设备,但进不了系统
用NVFLASH和WFFLASH可识别为mx4000,但一刷新或清空BIOS就死机,简直没法了
而且这卡的BIOS芯片是焊在板上的,8针的那种
各位高手帮忙给点建议,不胜感激

网友:
听说短接某两个引脚可以清空BIOS,不知哪两个

网友:
刷不了可能是你的卡其它地方有问题了,不要老是在BIOS这里停不向前

网友:
修显卡不能乱刷BIOS,BIOS很少坏的

网友:
刷不回来了,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