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K702FSJ故障

楼主(2008-07-04):
现有一台长城K702FSJ 17寸彩显,故障现象为:画面显示一切正常,但画面始终调不到显示屏的最左边,现在画面距显示屏左边缘有1cm

最终调整行中心电位器解决,在此谢谢长风版主

网友:
行管换的型号不一样
用原型号代替

网友:
现在如何处理,如果就这样交给客户还真不好收农牧客户的钱钱呀

网友:
是的,我是用5411代的

网友:
换了同型号的还是如此

网友:
看一下显示器内部是否有手动行中心电位器.有的话调一下就可以了.另外也可进入工厂模式.将行幅调大点再调整行相位.

网友:
解决了,就是长版主所说的行中心电位器

网友(2009-09-16):
楼主,行中心电位器在哪里啊?我指位置~我有个显示器和你一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