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硬盘装不上系统

楼主(2008-07-04):
我这有一块新加坡产的SEAGATE40G硬盘,安装完用ghost安装完系统后,还是显示无操作系统,用蕃茄装重起后问题一样,问了一个朋友说是只读盘,没有听过,不知道有没有高手指导一下看有没有办法,解决,硬盘换到其它机器上问题一下,mhdd检测没问题。

网友:
把硬盘的格式换一下
试试看

网友:
是不是引导数据出问题了?能不能拷数据进去?重新分区试试。。建议用GDISK 再用FDISK /mbr

网友:
用MHDD全盘清一下零试试。

网友:
1:erase  擦一下。
2:用FDISK 分区

网友:
我想如果你装完系统,而且也分好区了。硬盘也是好的,有可能你没有设定作用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