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清指点下

楼主(2008-07-04):
有四个长城ATX-300P4-PFC电源 单接主板一切正常 把硬盘和光驱全接上去 就带不动了 有修过这种问题的朋友 帮忙指点下  上面的电容全没爆浆

网友:
杀5V 12V的滤波电容.

网友:
这两路有一堆电容 而且还用胶封着 换得试麻烦啊 最好能一枪打得准的

网友:
跟后面的电容无关 是驱动不足 带负载能力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