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量主板的时钟信号?是拿万用表还是示波器?

楼主(2008-07-04):
刚刚接触电脑,听朋友说主板的时钟信号,到底该怎么测量主板的制种信号?还有,怎么判断时钟信号的好坏?谢谢!!

网友:
哈哈,最好是示波器来测量

网友:
你说的是时钟芯片吧!!

时钟芯片的好坏!!先确定是总频坏了,还是总频正常,分频坏了,那不一定就是时钟芯片坏了!!总频不正常的话!!建议,先测时钟芯片的各个输入电压,电压正常,再用示波器根据电路图测其对其他元气件输出的时钟频率!!还有就是看看在芯片附近的14.35的晶振是否正常 。

网友(2010-03-03):
万用表可以测量吗?好像测量的不准确,我想测量显卡上的时钟信号该、如何测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