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K8NF-9主板的BIOS倒底是哪个版本。

楼主(2008-07-04):
此机能开机但是点不亮。诊断卡跑50,就是诊断卡的IRDY灯不亮,也不闪。如果关机把CMOS跳线短路,再开机,诊断卡跑乱码CF,此时在通电状态下,把CMOS短路跳线拿下来,诊断卡就显示C1同时跑到26,同时嘀的一声可以自检,也能进系统。重启后,就是跑50,就档机了。刷了几个K8NF-9的BIOS,都是开机FF,复位长亮。幸好备份了原机BIOS,要不就惨了。这个机子是939的CPU的,论坛谁修过这种机子?

网友:
这个机子没有修过,根据你说的问题,好像是CMOS存在漏电问题,仔细的查一下看

网友:
换个cpu试试,我好像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2009-03-12):
郁闷今天遇到了  和你一样的问题 同样的主板 开机跑50. COMS跳线跳上就跑CF 。通电情况下拔掉跳线,从c1.c3...中间还有代码 跑到50就停了

网友:
不是BIOS还

网友:
帮帮 忙嘛   好心人!   这个问题不好弄!给点意见嘛

网友(2009-10-23):
这板子我也有两块,但我的那上面COMS跳线只有两根,不用跳线的。

网友:
这种问题不是BIOS的问题啊  桥啊

网友:
像你这种状况应该是桥的问题。你可以压下桥看看。如果跑CF看下COMS跳帽正常不,晶振起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