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威胜462针主板的有趣现象

楼主(2008-07-04):
最近偶修一台主机,主板是威胜462针的,拿到后测电路中无短路现象,随加电,没有发现过热元件,发现COMS电池没电,换电池后开机正常,关机合上机箱试机 发现黑屏,以为是装机时不小心碰到了显卡,就重新拆机检查,更换显卡,还是黑屏,故障检测卡只跑00,查供电全都正常,就重新放了下COMS的电,开机正常,再重起,又黑屏,再放掉COMS的电,又正常,有那位大侠知道问题在那里说一下哈,BIOS刷过了也没用

网友:
我想应该主要查CPU供电部分

网友:
还有你要测量板上的
供电,时钟,复位,
都正常了,CPU才会有工作的可能

网友:
CMOS电路
32.768相关
SB

网友:
查供电部分!

网友:
本人结合维修经验估计:是CPU供电电路出了问题,或者是时钟的问题

网友:
换个BIOS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