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40G的电路板可不可以换到迈拓80G的硬盘上

楼主(2008-07-04):
请教一下,呵呵

网友:
我想应该不可以的,因为控制芯片不一样,所以对于盘片和电路来说他们是一个整体,如果换了,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

网友:
看是哪系列的了,  主控对上 驱动芯片对上    应该都可以

网友:
能用吗?
要不要换模块?

网友:
什么型号的
同型号的还要在看板的
不一定完全都是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