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A21m

楼主(2008-07-04):
IBM A21m 机器没喇叭声音

网友:
先在设备管理器中查看设备驱动是否正常,如果安装SP3不正常,请安装HGHI补丁,如果还是不行,请查看声卡状态是不是处在静音处。

如果还是不行,可能是硬件故障了,有可能是声卡管理芯片出现问题,可以送修。

网友:
也不知道,我就遇到过一T30本本开机喇叭老是有异响,我自己也没有办法解决,换喇叭还是老样子,好象是某中信号干扰一样

网友:
耳机可以吗?
可以的话就直接查喇叭,功放,声卡

网友:
A21这款机器喇叭爱坏,换换喇叭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