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51G(Q5T4)非通病郁闷问题

楼主(2008-07-04):
有一台明基FP51G(型号Q5T4),一开机能显示BENQ的标识,之后显示图像信息3秒后黑屏,重新开机故障一样,开始考虑通病问题,结果量了下两只C5707,FU9024,.22 160均没问题;之后发现电源芯片TL1451A一引脚连接的C734电容不正常,漏电巨大,把它拆了直接短路结果恢复正常。用了几个月没有问题,不知道少了这个电容有没有什么影响?谁有TL1451A的资料?

网友:
请教怎样发现电容漏电巨大?

网友:
不是所有的电子元件都可以通过万用表准确测量,有部分的软性故障需要代换试机,我的用户经常告诉我,他修的明基不是通病,但最终修好机子了,大部分还是通病,只是维修过程中的忽略了某些细节而矣~~~~~~~

网友:
你说的是15脚供电脚,0.47UF电容漏电造成的,原因是开机瞬间电容容量足够大可以开机,但随着漏电,几秒后使TL1451A供电不足,保护关机。

网友:
0.47UF电容漏电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