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熊猫CX173F

楼主(2008-07-04):
一台熊猫CX173F碰到一个奇怪的故障,有时开机正常,但有时开机点不亮,需反复插拔VGA显示器信号线才能点亮,很随机的,指示灯常绿.

网友:
检查电源,不行写数据。

网友:
求教

怎么写数据?求教老康师付!点亮时一直很正常,不知道这VGA是不是有个信号触发启动电路?从那里查电路.

网友:
楼主,VGA有个行场同步信号,如果该信号不良,显示器会显示无信号,看你的叙述指示灯长录应该同步信号到了显示器,怕要开盖检查哟,要看二次电路是不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