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F17JC-0故障

楼主(2008-07-04):
开机反复亮一下黑一下,测各行管D级有89V 请教是不是行场扫描电路的问题?谢谢
问题

网友:
这个现象应该是电路保护了,如果在800X600的分辨率下C级电压到是差不多,如果在1024X768下应该在120V左右.

网友:
断开二次电源.让50V电压直接供行部分看是什么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