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电源不工作如何检修?

楼主(2008-07-04):
显示器二次电源采用升压式电路,二次电源管为IRF634,原来是二次电源滤波电容(250V22UF)击穿短路,电容换后,二次电源依然没有工作,拆掉二次电源管IRF634,开机屏幕有图像,但较窄且暗。
接下去,不知如何检修了。。。

网友:
拆掉开关管有显示说明行扫描部分基本正常,正如二楼所说的可能是+B驱动管也被击穿了,还有就看有没有+B DRV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