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60加电无显示

楼主(2008-07-04):
求助T60加电无显示
今天拿到一台机、T60的!
加电无显示、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怎么搞定!
同不同T4的!
但是有时又可以显示哦!

网友:
有没有报警声,上电电流是多少?

网友:
这款机器的显卡也是容易虚焊的,不过这个板子的显卡都是封胶,必须仔细才行,我已经搞定好多个了。还是建议楼主确定了之后再动显卡

网友:
好的、谢谢各位楼主了!
由于现在T60的还没那么多人搞、现在就先搞别的啦!
T60先叫他换板了!

网友:
其实那也是很可能是其他的虚焊了的显卡是最大的可能的但是也有可能是那几个电源芯片那次就是电源管理年坏了

网友:
虚焊了,自己看着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