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P5KPL-VM 主板問題求助(問題更新)

楼主(2008-07-04):
華碩P5KPL-VM 主板問題求助

新板來的,剛買回來開機並裝好系統OK,可第二天再開機就不行了,機箱內有燒元件的味道,仔細檢查,原來電池處座旁的一個70T03GH (752191)管燒了,因為是新板所以就送去保修,半個月後取回此板,開機沒多久又是這個元件燒了,又反修,又過了半個月,今天取回來,我非常小心了,開機5-6秒馬上斷電,用手觸摸知元件,又發現在板子的PCI槽左邊的,G51085LD (F8BAS)和Attansic L1的芯片又發熱厲害,就幾秒鐘的時間就燙手了。   這是怎麼回事呀??   新板喲。

网友:
把网卡芯片拿掉

网友:
此主板的問題更新:  請看圖上的注解。

另外上假負截測得核心電腦為0.5V    其它的電壓正常。

  更正圖上對地阻為1的 說法,是001  (當紅表筆接PS/2,com,LTP ,USB上面的外殼時), 但如果接集成網卡的外殼時060以下的顯示。感覺怪怪的。   如果聲卡上面的外殼就沒一點反應。   對於我這菜鳥來說真的摸不著頭緒了。

网友:
以上问题谁能帮我呀。请大师指点

网友:
3天了还是没人理。  跪求大师指点

网友:
你标的那两个元件会发热,应该是网卡芯片有问题,你所说的70T03GH (752191)管燒了,应该是电源管理该管的电源管理器有问题。你可以试试量量它的波形方面或许会有发现。。。

网友:
没有遇见过这样的问题
你不说新板么 ?那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问题
是不是板子出厂缺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那些发烫的 原件拿掉,再看机试试。可能是哪里短路起在

网友:
老弟你不会是上主板的时候短路了吧,板子拿出看看下面有没有不对称的铜柱

网友:
上次烧后又去保修了,商家说是换了一块新板了。取回来试机,接上电同样还是那两个元件,不开机情况下还是会升温,当时我也管不了那么多,开机试试,又是那电池下的管子冒烟了,汗.......,      请问大师们如果主板在接上电源,而不开机的情况下,有某一元件会发热升温这个是正常吗?

网友:
不开机 升温不正常 两次都是新主板 都是这种现象,你换一个电源试一下

网友:
在第一次时修回来时我换过新电源,也是一样,只不过这次换了新板就没换电源。 因为这个电源接在其它主板上又能用哟。我也用万用表测过,只有12V的电源只有10V右左,但其它的正常。

网友:
哪里发烫就先换哪里...然后再按流程测啦.

网友:
没插其他东西么?  光上板测下吧光驱硬盘什么地都拿掉

网友:
我觉得你应该查找其他配件的问题,如果这个有缺陷华硕自己早发现了

网友(2008-12-31):
是不是電源的問題啊??你用的什麽電源哦

网友:
在去换一快板 叫他们给你点下!!要是不烫的话就是你的电源 或者是你家里的电压偏高了!!

网友:
内容我就不看了!
但是可以明确一个问题!一片板子返修后RMA会做比较详细的测试!
确定返修的板子不应该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
楼主现在板子返修回来就有问题!深深怀疑电源不良!或者是接线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