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拆除后没有新的更换如何处理

楼主(2008-07-04):
我有块七彩虹X955O的显卡花屏,我找到坏的显存并拆除了.但我手上没有别的显存来补上.请问如何处理才能让显卡正常使用?

网友:
好像可能用64位不知行不行,好像要BIOS支持吧

网友:
显存型号是什么?查资料找个同样参数的上

网友:
好像要改在BIOS附近加电阻跳线识别的吧!

网友:
是日本的IC芯片,连BOIS都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