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22不开机思路

楼主(2008-07-04):
问题如下:
   拿来时短路,烧了个MOS管,连同ADP3421,ADP3410一起换了
  后还是开不了机换MAX1714后OK
有显示,但是报错(看不懂..全是英文,)接着电流慢慢的升上去短路了,
后发现是一个电容烧了这次连想都没想,把ADP3421,ADP3410,MAX1714全换了
所有电压正常,但是开机到0.04-0.20就掉电!!!

求1思路
谢谢!!!

网友:
!!!!!!
有没详细点的
需要提供什么信息

网友:
你应该说详细点二级供电查了吗都正常吗三级的短路或不对也会那个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