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S71问题

楼主(2008-07-04):
今天接修一台这个型号的显示器,通电检查不开机,电源指示灯不亮,打开机壳,目测法,发现450V滤波电容也暴裂,电源IC STRG4563也严重烧坏,保险也烧断,换好烧坏的元件,在检查,有查到了烧坏了1只4148 2接管,2只小电阻.通电,能显示图象.但是没过几秒,屏幕出现了满屏的黑色小点,一会变出现行幅收缩的现象,在过会,便会一亮一黑的,电源灯也会跟着一闪一灭的.断开2次电源管,不回出现,该故障.查骗行输出部分没有发现问题,现在维修陷入困境那位高人能指点下吗,还没有就是那两个烧湖了点电阻,有个的阻值我不敢肯定组织是不是上对了该电阻的的编号为R941

网友:
修电源部分烧坏的机器主要是要看修好后一次电压输出是不是正常,先不要接后面的扫描电路,接假负载把电源修正常后在修后面,看你说的先象,电源应该不正常.

网友:
应该是电源的问题
把电源部分用洗板水洗一下
再吹干可能是好了
大电容爆了 电间液在板上面  啥子问题都可能出现
〕式式哈
好了告诉大家

网友(2008-10-31):
我的是107S71/93的显示器,电源模块是STR末尾是字母B,问下是什么型号,可用什么型号带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