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各位哪里能买到松下热敏纸传真的那种长柄出纸检测开关?

楼主(2008-07-04):
各位哪里能买到松下热敏纸传真的那种长柄出纸检测开关?就是在接电话线那块电路板上的两个检测开关!
电话

网友:
这开关了?是完全坏了,还是接触不好,如果是接触不了的话可以自己焊下来处理一下,仍然可以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