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华硕主板自动断电。。

楼主(2008-07-04):
朋友一主板MZN- MX SE    。  小第是个半瓶醋。嘿嘿。
故障,一开机主板自动断电。但电源不保护。换的新电源。主板指示灯亮。又能点亮 。就是一闪就停。CPU不过。也不发热。开关电路估计没问题。主板集成南北桥。大家帮小第分析下是那的原因。是不是短路。或者南北桥坏了。听说ASUS的南桥好象特别爱烧。先谢了。

网友:
试试强制开机  我有快类似的 强制开机可以 我就改了线 一直用着

网友:
强加电。后才知道CPU不过,也不发热。南北桥也不烫。怪了。

网友:
强制上电可以的话就检查主板的触发电路了!

网友:
卸下个内存供点管。那个管在板上量有问题。卸后量下没问题有装上去了。现在成CPU发热不过。RES长亮。晕晕。

网友:
知道了。估计是南北桥内部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