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重启不显示

楼主(2008-07-04):
我的一块精英P4IBASD的板子。进COMS调成光驱启动后,重启检测卡显示D3不过。
请问个位朋友是什么原因?

网友:
1.32.768晶振引起

2.谐振电容漏电引起

3.CMOS电池没电

4.南桥老化引起.

5.BIOS

6.北桥引起

网友:
cpu座有问题,可以压着开机试一试。

网友:
主板对你的CPU支持不好也会出现这样情况,遇到过一块三帝的815主板,上图拉丁有时能亮,有时跑D3,换C850的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