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ELL C521 的BIOS 要BIN的.

楼主(2008-07-04):
求DELL C521 的BIOS 要BIN的.   谢谢

网友:
手头有的就给你找了

C521 BIOS.rar

网友:
这个楼上测试过吗?好像不对吧.  应该是512K的才对啊, 这个是直接解压出来的,要分离出来的才好使.   不过还是谢谢你.还有哪位朋友有呢?

网友(2010-04-22):
刷了 不开机 肯定不行

网友:
被扣10分  下载用编程器刷了 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