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B2800白屏

楼主(2008-07-04):
康柏B2800开机后一直白屏。请问怎样排除问题?怎样检测屏线的好坏?

网友:
屏的電路板上主供電保險熔斷就會白屏。只要信號不輸給液晶屏,就可以導致白屏

网友:
是电路问题,还是控制信号问题?怎样测定屏线的好坏?

网友:
你可以先外接看下......

1.屏线坏(一个个的测量,看是否有断线)
2.屏线两端借口虚焊,可重新插拔试下,有必要可以加焊遍...
3.屏坏,只有简单的维修方法,就是看保险时候正常,芯片加焊便...在深就不是几句话可以说明白...一般换屏..
4.显卡坏,加焊或更换显卡..

网友:
版主观点正确
  顶一下

网友:
插外接看下吧,正常的话看看高压板的保险是不是坏了或者别的地方明显烧坏,还是不行的话直接换屏吧,不过出现白屏大多不是屏的问题哦~~~重点看高压板吧

网友:
一根线一根线的测测看

网友:
查下,屏上有没有供电呀.屏没供电会白屏多点

网友:
我有一个是一半正常,一半白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