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有一半不显示

楼主(2008-07-04):
突然下边一半不显示了(白屏),前几天敲一敲就好了,但是现在不行了。我要去送修,怕被黑,所以想问下各位高手,大概是个什么问题,一年前修过一次,是显示器的电源问题换了。

网友:
换个驱动板不就可以了.

网友:
软屏线可能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网友:
这种问题多是屏损坏了

网友:
这个问题发生过一次,后来换了电源好象就好了。会是电源部分的问题吗?

网友:
这个问题肯定不是电源的事,99是屏的软排线接触不良,只有厂家才可以完美维修.

网友:
很有可能是行驱动坏了,也就是屏坏了,没有设备根本修不了的!

网友:
TAB坏了,有设备还要很高的工艺才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