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大家啊,一般主板INTEL大南桥芯片经得起几次焊接啊。

楼主(2008-07-04):
我从一块坏的板上取下来,82801EB的南桥,是好的,以前这个板放了好久了,座子虚焊没搞好的,我现在有一块南桥发热的板,我就换了上去,
第一次可能是球做得不好,或者是板上的焊盘没有拖干净,现在上上了,不热了,就是FF。我量了电压也对,复位也有,我双从这个板上把这个南桥拆了下来,又重新做球了,第二次做得很好,焊盘也拖得完美,我又焊了上去,也不热了。也是跑FF啊,我换了这个板的IO ,时钟芯片,也是跑FF。内存方面电压也对,CPU全好。我现在就搞不懂了,是不是我的南桥在加热了五次后就坏了啊,我是用BGA焊台换的,问下大家,这个寿命在几次啊。我用的温度是,上220 下228。

网友:
82801EB的南桥很容易烧,换新的也不容易修好 上220 下228。这个 温度不会烧坏南桥的

网友:
我用的是852D的,安泰信,原来的旋风的做不好,后来用这个才行。我吹上去时用380度的,2风档。那天我买个全新的桥来试下子先了,估计桥的耐热温应当在450度。

网友:
今天加焊了北桥,发现加焊后北桥有点鼓包,是不是温度太高了,风枪温度是320

网友:
852D做桥有点累!!!!!!!!!!!!!!

网友:
我不是说用852D来做桥,只是用来植球用的,我用的工具是BGA机子,是DIY的,上下可以温控的,感觉还不错,高手 帮我订做的,上二万元的机子本人要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