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出错的一种解决方法

楼主(2008-07-04):
最近修复了几块提示CMOS出错的主板,共享下经验。

故障现象是:开机时老是提示CMOS信息出错,取出电池测量又是有电(高于2.7V)的。安上电池,在板测量,电压偏低,有时只有1.X V~2.3V之间。如果用力将电池按下去,测出来的电压又是正常的。在主板的反面测量电池座的两个引脚焊点,同样,电压偏低。测电池座上端到下端是通的,没有断掉,也没有氧化腐烂的现象。

曾处理过几块主板,观察到电池座内的负极接触弹簧片位置有点低。将电池座内的负极接触弹簧片拉高,故障就解决了。应该是弹簧片位置低了,接触不到电池负极或是接触不良所以供电不正常导致CMOS信息无法保存。

而这几块主板这样子操作了,还是无法解决,最后怀疑可能是这个弹簧片的接触点氧化导致导电性能下降。于是用刀片刮去接触点表面,然后焊上点锡,安上电池后再次测量,电压正常了,测量电池座反面两个引脚焊点的电压也正常。
最后插上CPU、内存、显卡这些部件上电测试,进入CMOS中设置信息然后保存退出,关机,拔掉电源插头。过了1分钟以后再插上电源线开机,没有再出现CMOS信息出错的提示了,至此,该故障已经解决。

网友:
自己先来个沙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