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KT600A主板跑FF?

楼主(2008-07-04):
一块精英KT600A主板,测试卡跑FF。
上假负载测量的数据:核心电压1.6V,参考电压1.6V(1.65V),2.7V(2.5V),0.8V(0.8V)(注:前面括号中的数值为假负载标称值),复位1.6V,地址线1.6V,PG 1.6V。
测量内存供电数据:2.7V

短接RST,测量假负载的复位测试点1.6V有跳变,IDE的第1脚5V有跳变,但PCI的A16测试点5V无跳变。
更换一块门控IC 7404,仍同上。

想请问各位高手,下步该怎么走?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敢问楼主
你的PCI的A16脚是要量什么?你是要测复位吧,应该是A15脚

网友:
可以先刷BIOS也许能好

网友:
原来是A15,我再测量一下。

经测量A15有跳变,呵呵,谢谢楼上的大虾。

网友:
BIOS我也刷过,没用。

网友:
我有遇到这种情况。
1. CPU 座,南北桥 脱焊。
2.FSB 跳线  基本是硬跳。好多 462板都有 FSB跳线

网友B:
今天又出现新情况:上CPU及内存,测试卡出现41,且一开机就出现,不变化。听说41是不过BIOS,所以又拆下BIOS重新刷了一次,再焊上还是41。搞不懂了。有请高手支招。

网友:
A、BIOS程序损坏   刷新BIOS

B、PCB断线

C、CPU损坏

D、内存条质量不佳

E、北桥接触不良
换一条内存试一下吧

网友:
谢谢楼上的大虾。

网友:
我也有5块这个主板。整部好真郁闷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又出现新情况:上CPU及内存,测试卡出现41,且一开机就出现,不变化。听说41是不过BIOS,所以又拆下BIOS重新刷了一次,再焊上还是41。搞不懂了。有请高手支招。

换个BIOS

网友:
这个板子的IO很容易坏的,我搞好过好几个这样的板子,都是换IO。。换了就OK了。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