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报错,没有见过

楼主(2008-07-04):
酷7
加电信息
Interface task reset
4096k x 16 buffer detected
ALPINE - 1_Disk    S-15  02-08-03 14:00
Head Mask 0002 - Switch to full int.
              Spin Ready
3.18  11-20-03 14:36
(P)SATA Reset
Mesa C2 Grand D Stuff Mesa 0A/95C7/954F Native mode

到这里结束了
请问什么问题?应该如何处理
盘已经做过SF,盘体和板子的接触点已经清洗过~

网友:
硬盘扳子的IDE方面有问题了
换个扳子试下

网友:
上型号  !
ST3120026AS
转自中国硬盘基地技术社区 http://bbs.intohard.com ,原文地址:http://bbs.intohard.com/viewthread.php?tid=46190

网友:
请教一下挪移斑竹,有好多串口ST硬盘在PC3K上都有楼主那样的提示,但是不影响使用,是硬盘的IDE口有问题,还是我的PC3K转接卡的问题啊?

网友:
串口的有这样显示的

网友:
谢谢挪移斑竹

网友:
火速说的对,串口的。7盘显示就是这样的,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