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53FDX 水平图像拉不大

楼主(2008-07-04):
三星753FDX 水平图像拉不大,水平可以调,2边差4厘米才到边,调其他功能都正常,查不出电路是那里的问题,路过的进来看看,教下怎么修。
本机在二次电源的d401正极电压是50V,负极是98V(进入高压包2脚),2次电源我换分辨率电压没变化。

已修复,是数据问题造成2次电源过低,刷个数据就OK,刷好后亮度不够,把R516 180K 电阻 改成220K 亮度就OK了,
在此附上数据

491 Bytes, 下载次数: 1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周边的都差了没发现坏的,怀疑是高压包坏,开机极分钟行管发热厉害,行电流我就没测

网友:
还有2次电源我换分辨率电压没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