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00m不充电,充电灯偶尔会闪但问题依旧!~

楼主(2008-07-04):
客户送修dell500m机器刚送过来问题是插适配器没反应,不开机,用电池开机,但电池里的点只能撑到xp画面出现的时候,拆机检查是保护隔离电路虚焊,解决后出现不充电问题。充电芯片是max1645.有朋友说是io问题,也有朋友说是虚焊问题。因手上没有io换,所以求助师傅们,看有什么思路。
充电灯是不亮的,但有时会出现充电灯红灯闪四下,绿灯闪一下

网友:
偶是新手发个言啊!跟个帖子!换个适配器看看要戴尔装用的!里面的点是3.3V的

网友:
先换1645,再拖下io或换io试试。有时系统里是没充电或显示出100%,但是看电流是在正常充电,就是这么怪。

网友:
io是bja的~!电源也换过了!~郁闷中,还在努力查问题!~

网友:
你还是先查一下1645的几个工作条件是否都有了在想IO他是BGA的也可以按着试试呀看有没有反映呀

网友:
适陪器不可以开,电池可以开很明显是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但是电池坚持时间不长你就应该考虑电池本身或者充电电路的问题了

网友:
LPC47N254用风枪可以换的啊~换一下看看~

网友:
我有台机器故障也一样,做LPC47N254,可以电源开机了,但不能充电了,BIOS也检测不到。。我把电池拿到别的机器上冲好后放到机器上显示是交流供电,不知道是哪的问题

网友:
把电原修认就好了__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