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HP-NC4010不能充电问题

楼主(2008-07-04):
HP-NC4010不能充电?
先换1772不行。经查发现,在1772旁边有一个上面标示为“01C”的电阻坏了。因为该电阻与其一侧的测试点应该是通的,但在检测中发现其不通。却没有找到相同标示的电阻,换了一个标示为“103”的电阻,OK!

网友:
楼主知不知道这种特殊电阻的替换原则啊

网友:
IC坏了,大部分都想的到会去换一下,怕就怕IC旁边的小电阻电容坏,有的还量不出来

网友:
有个代码表。。。。。

网友:
01C和103的阻值是一样的.103的大家都知道,不用说了.01C中"01"是100,"C"代表倍率10的2次方,所以"01C"的阻值是100X10X10既10K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