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不加电

楼主(2008-07-04):
现象
有电池关机一段时间后在开机,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插上适配器开机也没反应,要吧电池和适配器都断开
几分钟后在通电又没事了,也不是每次都是这样,但也发生过几次了。是哪的问题?
电池

网友:
在补充下
现在是直接不开机了,用上面的方法也不管用了,上电池,按开机键时电源指示灯会闪一下,然后熄灭,不能开机
不上电池插上适配器的一瞬间,电源灯也会闪一下就灭了,开机无任何反映。
大家都来讨论下啊,在线等~~~~~~~

网友:
这种现象估计你的开机电路没问题,问题是开机后马上进入保护状态,建议重点检查各供电芯片的后级有无明显短路现象,估计能测到.也就是各供电负载有无对地短路.

网友:
我也怀疑是哪个电路保护了,但不知道从哪个电路下手,正常情况下 一插上适配器电源指示灯应该长亮的

网友:
实测各供电电感的对地阻值看看有无特殊之处,断开有保险的供电回路.

网友:
恩 。只能一个个排除拉

网友:
现在又无故正常了 , 真不知道是哪出了问题

网友:
我认为LZ说的那个问题现象与虚焊有很大的关系,看看NQ与电源管理新片吧,先加焊电源管理新片

网友:
重点是开机芯片,这类机器修的还是挺多的

网友:
恩, 开机芯片,电源管理芯片都有可能

网友:
修过换南桥好的,楼主把其它情况都查了,可以换个南桥试下,原来有几台换好过

网友:
应该不是南桥他还是能开机的,如果说是一直不能开机的话,那就很可能是南桥,不过最好看一下待机电流,如果待机电流正常(在0.03-0.06)之间的话就基本上是南桥了!

网友:
查保护隔离电路吧,应该能解决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