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865无复位

楼主(2008-07-04):
华硕P4P800-X的865板子,开机诊断卡CLK灯常灯,复位灯开机那刻亮一下就灭,开机后在点复位针脚诊断卡的复位灯只有很轻微的亮度,板子的复位针脚上有3.3V,上PCI阻值卡量有5V,短路板子的复位针脚无电压跳变。我用手摇下IO的那块角的PCB这时复位灯亮了,但在过会板了马上自动断电了。

网友:
SB
74系列
IO
估计有虚焊的元件,先把板的RST电路搞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复位灯亮,其实它也就是在开机瞬间闪一下就灭掉,这才是正常的
你所说的有一点点亮度也是属于正常的范围内

短接复位针脚,出现无跳变的,跑一下电路,看看它连到门电路 中间有没有坏的元件,或者门电路,当然还有一个前提,南桥必须要有PG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