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S5菜单异常

楼主(2008-07-04):
一台飞利浦107S5显示器,三个控制按钮: -  、 + 、和OK键。
无论按下哪个键都是如下图这样的提示,是什么原因 ?

原来的故障是自动弹出菜单,更换按键后解决。

网友:
菲利浦的一般都是按住OK按键15秒就自动锁住菜单,再按住OK键15秒又可以解锁了.

网友:
长知识了,现在知道长按OK建可以锁定和解锁菜单的呀~

网友:
这种故障是按键漏电,属于按键内部脏污,换掉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