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的高压问题

楼主(2008-07-04):
好多液晶显示器..开始正常,过一段时间会自动熄掉..一般情况都是高压问题..除了高压部分虚焊.电容损坏.还有哪些方面比较容易坏(明基那种设计的除外)

网友:
最多的是线圈的问题。

网友:
就是那几个高压变压器..有什么方法测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