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crt显示器988mbplus s指示灯快速闪烁

楼主(2008-07-04):
我接修一台三星crt显示器988mbplus s.不亮.指示灯也不亮,检查后发现行管Q940 J6916短路.检查其他没有发现短路.换后开机瞬间有高压启动声.马上停振.指示灯就快速闪烁.发现12付没有了.检查没有发现短路.怀疑高压包坏,没有电路图请各位发一份图纸为谢!

网友:
二次滤波电容换一下,我上次的情况跟你一样,但是是一个洋垃圾机器。

网友:
现在时好时坏有时又可以点亮,点亮后完全正常.只是一调加速极或者调聚焦极就点不亮.点不亮时.指示灯不停的快速闪烁.这种现象是高压包有问题吗

网友:
我的也是指示灯快速闪烁,行管烧毁,拆掉之后加上假负载,行电压居然达到250V!再过了一分钟左右就降下来了,57V。接着现象就跟楼主说的一样,指示灯快速闪烁。在线等高手解答~~

网友:
楼主说的好像有虚焊的嫌疑,再一个快速闪烁是 如果只是没有12v 别的电压都有 那就是12v有问题,你要查12v的各个支路,12支路有短路 或有软故障,如果别的电压都正常 12v就是一个突破口 不用问就差这一路
楼上的你虽然也闪 但和楼主可能比一样,行电压居然达到250V,不正常,你的升压电路肯定有问题, 重点查升压电路 升压场效应管  还有他周围的电路,主要连接场效应管的b极的两个三极管,还有就是 行场处理快坏

网友:
查过12V的支路没有发现短路.因为后来又正常了.我已查过虚焊问题.也没有发现.谢谢有限的面条网友的回复!!!!

网友:
你看一下应该是给CPU供电有一个管坏了

网友:
该机换了高压包正常谢谢各位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