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精英848主板,不能接辅助电源。一接辅助电源通电转一下就停。

楼主(2008-07-04):
一块精英848主板,不能接辅助电源。一接辅助电源通电转一下就停。

网友:
是的,12V有短路的地方,仔细查一下,除了楼上说的,好像还要查下COM口芯片。。

网友:
很显明是CPU供电的4针12V供电那有短路了吧

网友:
12V短路了,查给CPU供电的场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