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英EP-8KTA3主板问题!

楼主(2008-07-04):
小弟我新手来的,刚开始学习,大家多多指教!磐英EP-8KTA3主板,开机之后,诊断卡能跑到8B,经观察主板上,有8个电容起鼓,更换后,诊断卡能跑到FF,但快进到系统桌面时,硬盘就停转了,诊断卡显示2B,有时显示9D.经检测CPU,内存,显卡,硬盘都是好的.请问各位该如何检查呀!

网友:
硬盘停转?????先把电源换了!

网友:
谢谢!电源是正常的。

谢谢!拿电源到其他电脑上试是正常的。

网友A:
您先看看主板表面有没有明显短路或元件损坏的情况   咽喉然后开启主板   用手摸摸各个主要芯片有没有发烫的   看情况应该是供电不良或元件有轻微短路     或进入cmos不动  看看主板死机不   如果死机应该就是供电问题   如果不是可能的情况就多了

网友:
你硬盘没有问题吗?
如果说硬盘没有问题,主板还能上电,而硬盘确没有转
然后你又说电源没有问题?
本人觉得你这个问题是大大的奇怪
我学得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
论坛里的版主们及高手有经验,你们有遇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
硬盘就好像光驱一样
只要保证它本身是没问题的情况下
一上足够的电压,它就肯定会运行的

网友:
机器加电时,所有的设备运行正常,硬盘也是转的,诊断卡跑到FF后进入系统,快到桌面时,硬盘突然就停转了,然后系统自动重启,再然后硬盘跟着又转了,就这样重重复复.只要将主板换了,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
在论坛其他板块浏览的时候,突然记起,我换上的电容是同容量不同牌子的电容,这个会有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先看看主板表面有没有明显短路或元件损坏的情况   咽喉然后开启主板   用手摸摸各个主要芯片有没有发烫的   看情况应该是供电不良或元件有轻微短路     或进入cmos不动  看看主板死机不   如果死机应该就是供 ...

主板表面没有明显的短路,损坏,摸各个蕊片都没有发烫,只要不进入桌面,怎么操作没问题,今天下午又学习了一会,只发现CPU比较热(比往常都热)

网友:
CPU供电 不好

你换CPU供电 上的   场效应管      就是供电不稳定   最好 把 IC 同时 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