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X17特丽珑图像小扭

楼主(2008-07-04):
接了台图像小扭的CTX17寸,看故障有点像莫尔调到最大还严重点,调到零也改善不大。但将刷新调到75(1024X768)图像又变好了,其它模式都不行。开机发现该机只换过行管C5411和浆压管J449,其它地方都没动过,试机发现行管温度很高,重新换了J49,行管用C5047,结果还是一样,查了推动级无果,请高手指点,我最怕修图像扭,谢谢!

网友:
刷ROM数据看看..................

网友(2009-03-08):
不太清楚跟rom的关系 说明白点好吗

网友:
这种情况,行高压包质量不好也会是这样 或是CTR管老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