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7200.7的几种板

楼主(2008-07-04):
7200.7的板一共有几种?

M14,
M21,
S15?

怎么从外观上来分辨它们?

那天晚上UC里想问火速老大,可我发不言.
请大家指点下.

网友A:
我以想知道;是不是只有进安全模式才能看到。?还是外观就可以分别呢?

网友B:
7200.7 常见就3种
M14 M21 S15
S15最好分辨 在稳压二极管旁边有个8脚IC 只要扳子带有这个IC的就一定是S15
没这个IC的就绝对不可能是S15
扳子上有个白色标签  标签第一行最后3为数字 分别有772 774 775 770
772就绝对是M14的 其他的M14 M21都有

网友:
非常感谢火速老大的指点,搞了好久不明白的东西,一下子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7200.7 常见就3种
M14 M21 S15
S15最好分辨 在稳压二极管旁边有个8脚IC 只要扳子带有这个IC的就一定是S15
没这个IC的就绝对不可能是S15
扳子上有个白色标签  标签第一行最后3为数字 分别有772 774 775 770 ...

那S11和S16呢,如果电路板上的标贴掉了怎么区分呢?我只能说你不会配ST.7的板,你这样回答别人的贴子是种很不负责的!
还有就是你所谓的那个IC是个BIOS, 我知道你认识BIOS,但是回答问题也不能这样回答的,你就明说是个BIOS得了,8个脚的IC很容易让人误解。
S15带BIOS没错,但不是所有带BIOS的.7板都是S15!误导人啊。
如果我一个M14的板装个BIOS上去再把标撕了你就认定是S15了?还有S11和S16,和S15所在的位置完全一样,板型也完全一样,光看这些就能认定是S15?

网友:
标准答案有很多种
每个人的理解也不一样

先不说火速的技术如何(至少比我强),LZ可以看看他的回帖,和他发的视频.
可以证明他至少是一个热心于论坛工作的斑竹

搞技术的重在交流,但是还是要注意一下语气和方式方法。
总是一付盛气凌人的架势,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想知道;是不是只有进安全模式才能看到。?还是外观就可以分别呢?

标签上可以看到PCB 板号
至于什么M21 M12 S15
上电在串口信息里看的到

网友:
5楼的
我说的也是常见的3种
当然你拿个带ROM些个M21的进去
不上终端
谁也看不出

网友:
最好还是能记下常用板的DSP型号。

网友:
还吵起来,我是直接自己标上用的,替换的话不用3K也能知道
本来希捷的硬盘,只是板是好的,上错了也就不会坏,大不了不认罢了‘
高版本还兼容低的一些,M21换M14也不是所有的都有问题啊!
火速挪移说的三种最常见了,像他那样分类没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