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开机无反应,维修成功。

楼主(2008-07-05):
这一案例,对熟手来说,算不了什么。但对我来说,却是一次很大的鼓励。愿和新手分享。
以前修过这么一台,但当时是稀里糊涂就修好了(给主板上垫了小方块纸)至今半年有余。
昨天又收修一台。这次有充分的时间研究。先在本论坛里翻了一遍,大概知道这个故障和网卡虚焊有关系。——这个论坛我喜欢,他使人进步,谢谢了。——
机器型号:DELL D600
故障现象:插电源,开机无反应。电源指示灯亮,其它指示灯微弱快速闪动。几秒后全部指示灯熄灭。
维修过程:仔细拆机,清扫灰尘,因为目标很明确,所以直奔主题,用手直接摁网卡芯片,笔记本就可正常开机,跑码。
                 故加焊网卡芯片。再多次开机均正常。故障排除。
维修总结:其实能修好,是大家帮我的忙了。论坛绝对是良师益友。再次感谢!

网友:
网卡虚焊会不亮机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可能是导致有一组电压不正常引起的

网友:
请问楼主是用什么给网卡加焊的?是BGA还是热风枪?

网友:
遇到过CPU座子虚焊点不亮,后用硬东西垫上去OK

网友:
这是d600的痛病
  顶了

网友:
D600的通病了,不上电,偶尔点不亮,都和网卡有关系,都修好N个了

网友:
用850 加焊也可以补焊好.. 应该不可以吧!
为什么我试了很多次都不成功..

热风枪调到什么温度最好?
我经常把热风枪调到最高500 度. 因为这样吹得时间比较短..
调到这么高会不会吹坏东西?

网友:
我也觉得是个好论坛,学了好多东西谢谢

网友:
学习中 希望 多多 来点事例

网友:
和3楼一样的好奇。。。
但若是把网卡芯片给摘了呢?

网友:
摘了也是可以正常开机的。

网友:
网卡的 的AD线是和南桥相连接的么?

网友:
d600的这个问题就像旭日150一样都是因为设计的缺陷导致芯片虚焊

网友:
请问一下各位兄弟,除了D600有这种情况以外其他的机器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谢谢楼主了,我还是第一是次知道机器不亮和网卡有关系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啊,学习了啊

网友(2008-08-19):
楼主如果能够把加焊的步骤和细节再讲清楚一点就好了.我在加焊BGA的时候经常会加短路.不过首先还是得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老的nec也有差不多问题

我两个nec本本都出现差不多的问题了,不过我那是开机显示,但进入不了系统,有的是到xp滚动条那死有时候是开机一直循环。我在论坛发过求助帖。看来网卡的问题不只是能不能上网

网友:
我的DELL D600也出了问题。故障现象:插电源,开机无反应。电源指示灯亮,其它指示灯全亮。几秒后全部指示灯熄灭。有时可以开机,开机后一切正常。请教一下是什么回事?

网友:
小弟分享了,学习中,希望还能看到更多,受益匪浅!

网友:
网卡虚焊会导致不开机,学习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谁分析下?

网友:
前面看到有说用500都加热的,应该温度太高了

网友:
D600的通病,网卡BGA虚焊引起不跑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