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超越V30怪病

楼主(2008-07-05):
清华同方超越V30怪病,刚用着第二天就开不了机,用诊断卡测代码跳(49),不知道什么意思.换内存也不行,请教.

网友:
您先看看是什么bios   如果是ami的应该是内存问题   你先不插内存看能不能检测到c1    如果不能用最小系统法测试   先把cmos放电  这种故障估计是硬件不兼容    出现硬故障几率不大

网友:
不插内存跳B3,清楚CMOS也不行。有重写BIOS也一样

网友:
有时候显卡也会跑那个码笔记本不能光看跑码年挨个台式机可以

网友:
49好像就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查一下显卡供电是不是正常的。有条件重做显卡。

网友:
检测到显卡啊。。或是PCI外设

网友:
先请  BIOS在考虑主板问题,最近没有加过新硬件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客户说放了两天就像这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不是集成显卡的吗,怎么重做呀

网友:
北桥特别容易虚焊。而且可能有掉点。这机器就这腔调

网友:
加热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