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无显示,可以进系统

楼主(2008-07-05):
显卡开机无显示,但可以听到进系统声音,可以正常关机.
七彩虹的9550 CH 黄金版 256M 由于没有原版BIOS.刷了公版BIOS.
用PCI显卡进入系统,可以看到9550显卡驱动,切换到9550也可以显示.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显卡

网友:
先判断显卡有没有工作,可以通过查看诊断卡代码来判断,或是在开机时用示波器打BIOS的波形,还有就是换另一个接口如DVI看是否能显示,如果确定VGA这边的问题,就查VGA到GPU的线路,否则按显卡不开机思路来修。

网友:
74ACT08或GPU问题

网友:
显卡上的是CT125的,可以用CT08代换吗?

网友(2008-10-05):
还是没搞懂,怎样系统的去修这类的故障,有高手点我们这些新手一下哟.不胜感激

网友:
是不是GPU虚焊呀?我有两块都是这个问题,补焊后全好了

网友:
有可能是GPU空焊的原因.加焊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