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777主板点不亮

楼主(2008-07-05):
ms-6777主板点不亮,测量cmos跳线帽处电压只有1.5v(电池是新的)

网友:
明显有短路的地方

您先找到分别链接5伏待机电压与其经过的稳压管,看主要看是否是稳压管损坏,再就是找出分别连接电池和待机电压的二极管的两条线路(一般是两个二极管或复合的三端二极管)先切断一路测试电压是否正常,判断是哪一路的故障    到这里的话应该可以找到问题了

网友:
1.首先测一下ATX电源接口,看看没有没短路的
2.看看南桥有没有待机电压
3.检查PWR开关到IO或者南桥的线路,看是否有高电平或者低电平触发IO或者南桥
4.查IO或者南桥到绿线的线路,看IO或者南桥是否发出持续的高电平或者低电平.  如果发出,查这线路中的其它元器件,如果没有发出,换个IO(南桥的话,那就OVER了)

网友(2009-04-07):
我这边现在也有一块像楼主说的跳线那只有1。5V,由一个U15的三脚管输出的,不知道是什么管

网友(2009-11-06):
我的和你说的现象一样,还不知道怎么修呢

网友(2010-02-13):
nf2主板的cmos电压,在跳线冒处就是1.5v

网友(2010-04-15):
6喽的朋友说的不错,就是1.5V的COM跳线电压,我的是擦上电就开机,经走线测量是和电源14脚绿色端连接的U1集成电路ATTPI的6脚内部电路坏了。当U1的3脚端为5V电压时6脚为高电位关机,3脚的电位为0V时为开机,I/O芯片W83627HF-AW的72脚和插座旁边的两个小三极管连接的进行转换电平后到U1管3脚的。去掉U1集成电路直接把3脚和6脚连接就OK了,这是没有了温控保护功能,不过不影响使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