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M显卡,可以通过自检,但是黑屏,该怎么办呢?

楼主(2008-07-05):
是不是通过自检的显卡,可以不考虑GPU的事,或者晶振的事?显存,摸不发热。
显卡
黑屏

网友:
楼主说的自检是不是出现了显卡的BIOS信息,还是一开机就什么都不显示。建议先刷BIOS,另外显卡有些供电电压不正常主板也能跑下去,还有晶振坏了也有可能。

网友:
晶振坏了通不过自检呀

网友:
呵呵,现在我来给出答案吧/8X的显卡放到了4X的主板上!@

网友(2008-10-03):
我用是的铭瑄 狂镭X1650XT钻石版,开机花屏,刷过BIOS依然花屏,换散热片也没有用,可以进安全模式,或不装驱动的模式在此情况下不花屏(用VGA借口,)。(用DVI接口无显示)装驱动后进系统无显示,电容没有鼓泡,外观完好,请大家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