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状态

楼主(2008-07-05):
CPU供电状态由C0,C1,C2和C3四种状态组成,分别为:
C0:处理器执行指令状态
C1:具有最低反应时间的状态,硬件在该状态的反应时间足够慢以至当操作软件决定使用这种状态的时候不考虑反应时间方面的问题。除了使得处理器处于非执行状态,该状态无任何其他软件可以观察。
C2:是对于C1状态的节电改进。该状态的最坏情况在FACP表中说明,当要用c1状态来替代C2状态时,操作软件可以使用这个信息去决定。除了使得处理器处于非执行状态,该状态无任何其他软件可以观察。
C3 :是对于C1和C2状态的节电改进。该状态的最坏情况在FACP表中说明,当要用c2状态来替代C3状态时,操作软件可以使用这个信息去决定。C3状态也是缓存维护状态但忽略所有调查。操作软件对缓存维护一致性有响应。

FACP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表格,这里就不提供了。下面给一个ACPI的表关系图,里面有关于FACP的内容

网友:
第一次坐到张老师的沙发了..哈哈

网友:
c0~c3是针对CPU的电源管理状态,只是针对CPU定义的。s0,s1,s3~s5是系统电源管理状态。
另外还有d0~d3设备供电状态,G0~G3硬件工作状态。

G状态和S状态已经有很多帖子说明,可以看心在飞翔、小孩特笨和我以前的帖子。D状态在下面帖子里给出。

网友:
控制方法:控制方法是OS能够执行一个简单的硬件任务的一个定义,例如OS调用一个控制方法读出温度 区的温度。控制方法用AML语言写成,AML能够被ACPI兼容OS 解释和执行。ACPI兼容系统必须提供ACPI表中的最小集。OS提供一组良好定义的控制方法以便开发者给他们的控制方法时参考。OEM商用一种BIOS 可以支持不同版本的芯片组,可以是BIOS中包含能够测试和根据需要配置的控制方法或者对不同的芯片组的版本中包含不同的控制方法来实现。

CPU或处理器:CPU或处理器是执行指令做工作平台的一个组成部分。ACPI兼容OS 可以用控制时钟速度和散热系统来平衡处理器性能与功耗、温度。ACPI规范定义处理器执行指令的工作状态G0。也定义了标为C1~C3的处理器低功耗状态。在低功耗状态处理器不执行指令,这样减少了功耗也降低了温度。

设备供电状态

D0:
全速。设备供电状态假定处于最高功率消耗状态,设备完全激活和响应并期望不断地记住所有相关的内容。

D1:该功率状态的意义由每类设备分别定义,有很多设备可能根本没有定义。一般D1比D2 节省的功率少,保留更多的设备功能。

D2:该功率状态的意义由每类设备分别定义,有很多设备可能根本没有定义。一般D2比D1和D0 节省更多的功率,保留更少的设备功能。D2状态总线可以引起设备丢失部分信息(例如,用降低总线功耗强制设备关闭某些功能)。

D3:关闭。设备停止供电。进入该状态设备信息丢失,所以当重新供电的时候OS要重新初始化设备。因为内容丢失供电停止,该状态中的设备不解码地址线,并需要最长的恢复时间。所有设备都定义了这一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