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口能用.鼠标口不好使

楼主(2008-07-05):
  今天修一 源兴845PE的主板,问题是键盘口好使,可是鼠标口却不好使,这个电路做的非常简单用一个472排阻为信号提供上拉电压,用4个小贴片电容为信号滤波.先把排阻和电容全换了,还是一样,又全都摘了还是鼠标口不好使.又把I/O也换了仍然是不好使.现在没办法了.
  哪位修过这样的问题呀,还有什么方法修呀.

网友:
跟我遇到的一样...键盘能用.鼠标不能用~~~修到现在还没修出来!!接口,IO该换的都换了..还是不好..真郁闷了~

网友:
我遇到过把排阻和电容搞混的,外表颜色、大小一样后来查电路发现前面维修的搞错了。

网友:
忘了说的.接口我以经换了,如果是I/O的问题不能出现同样的问题,没有排阻我认为是可以正常工作的,它只是提供上拉电压稳定信号的.想不明白是哪的事了.难道还能是南桥的事?

网友:
你量了PS2口对地的阻值了吗?不要上来就先换东西,要确定故障点啊

网友:
我今天我那个板修出来了,.,,,原来是键盘有5V供电..而鼠标没有~~

网友:
谢谢各位了。今天这个板修好了.是BIOS的事刷个新BIOS好了.

网友:
不知道lz说的不好使是咋不好使的?>

网友(2008-09-22):
量数据线,3.6.9.12 对地阻值相差不超过3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