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p200电源断路问题

楼主(2008-07-05):
两个大电容各有150V的输出,
在待机状态下20pin每脚都有5V的输出电压(似乎全部导通)
断开电源时黑橙之间有8欧左右的电阻,黑红有15,黑黄有145,
开始以为是散热片上的管子坏了,全部取下来也是这样.
现在怀疑是输出什么地方断路,查不出来.
技术啊

网友:
你用什么表测的?电源的整流一般都是肖特基管子,注意检测方法。